CAN发送错误

楼主(2011-11-16):
1.用STM32的CAN回环模式测试,检测到接收邮箱接收到的数据正确,但我用示波器检测Tx引脚时,却只看到一个复位信号,请问在回环模式下Tx引脚的信号可不可以用示波器检测呢?我看说明文档是说可以的,但却检测不到。
  2.在正常模式下,我的CAN网络中有两个节点,两个节点都接入后,用示波器检测主机和从机的TX,RX都没有信号。若把从机的节点断开,只有主机的话,用示波器检测主机的TX引脚可以看到明显的信号,不知道我的配置在哪里出问题了。。
    逛了好久论坛,一般的CAN问题都是没开时钟或者没配置引脚的速度,但我检查这两个地方都已经配置好了。
    Jlink调试程序,无论是两个节点还是一个节点,都停留在这里的while循环中,应该是表示一直没发送成功吧。
  1. TransmitMailbox = CAN_Transmit(CAN1, &TxMessage);

  2. // 用于检查消息传输是否正常
  3. while((CAN_TransmitStatus(CAN1, TransmitMailbox) != CANTXOK));
这是硬件原理图,主机和从机硬件一样,通过P8用两条信号线连接

楼主:
上面贴的代码多了一点被我注释掉的句子。。想修改一下却加载不了。。
请看下面这个吧。
  1.   TransmitMailbox = CAN_Transmit(CAN1, &TxMessage);

  2.         // 用于检查消息传输是否正常
  3.   while((CAN_TransmitStatus(CAN1, TransmitMailbox) != CANTX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