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俩个电路

楼主(2011-11-16):
最近做毕业设计,由于条件简陋,请各位帮忙看下下面哪个电路用来做红外发送电路好点,要做哪些修改,尤其是电阻的数值。尽量让红外的发送距离控制在20cm~50cm吧,不要太远。多谢!

网友A:
右边电路好点,参数不用改

网友B:
一样的吧,楼上的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C:
根据电路其他部分和功能来定。有可能2个都可以,也有可能只有1个可以,也有可能都不行。

网友D:
限流电阻100太小了  你只要50Cm,用1K都行,看你什么接收头

网友E:
右边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