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点数操作

楼主(2011-11-16):
大家好,小弟最近刚在学习VHDL,在学习定点数操作的时候,碰到一个疑问,如果有两个有符号定点数a和b,a小数点前有3位(不包括符号位),小数点后有4位,而b小数点前有5位(不包括符号位),小数点后有6位,即
singal a : sfixed (3 downto -4)
signal b:  sfixed (5 downto -4)
那执行 a+b 操作后,其结果的小数点前多少位呢,小数点后又有多少位呢?
如果再定义signal c : sfixed (8 downto -6),
那执行 c <= a + b 操作后,c的小数点前多少位呢,小数点后又有多少位呢?

网友A:
其实 我用的verilog
我感觉如果纯粹用高抽象的语言来描述这些问题
是简单些  但是也有它的问题 就是楼主遇到的问题

hdl的核心其实就是电路设计 也就是语言转换成rtl 最终到门 开关级的概念

所以建议楼主用hdl的低阶建模方式来写 可能更容易些

网友B:
C <= A + B;
这种形式,综合器不区分是有符号数,或定点小数,或其他形式,综合器只按二进制无符号数来执行加法。
故你的设计不能这么实现,需改变你的设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