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见一个问题,希望高手过来看看,帮忙解决下

楼主(2011-11-16):
我用MSP430F149单片机做了个数控恒流源,开始工作很正常,但由于需要不停的按键设置电流工作点,按键按了几百次以后,单片机突然不响应按键了,但把系统重启了一边就正常了,现在也没有办法重新恢复这个故障。不知道有没有谁能知道原因?
    我按键处理的流程是:中断扫描端口----》如果端口连续两次的状态是1-0的变化就认为有键按下----》将对应键值压入缓冲区-----》读取键值缓冲区-----》处理对应功能。
     谢谢!

网友A:
软件 bug.

世上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

网友B:
哈哈,按键不响应的时候有测过按键输出的电平么?多半软件BUG,想办法拦截吧,这么笼统的问题,无人能答。

网友C:
可以确定软件不够好,有陷阱

网友D:
软件BUG
一个简单的扫键程序还用中断,浪费资源

网友E:
debug一下。看看标志位是多少

网友F:
跑飞了吧

楼主:
按键没错,按下去会变0
中断内的程序都可以执行到,我的程序大概是这样的结构
{
       低功耗模式;
       (中断结束退出低功耗模式);
        喂狗;
        按键处理;
        ADC转换;
        其他功能;
}
现在就是感觉,喂狗后面的程序都没有执行到。有怀疑是无法退出低功耗
模式了,但系统没有复位,喂狗是可以执行到的。
最奇怪的时,到现在这个问题再没出现过了,现在想重现一下故障都重现
不了

网友G:
低功耗模式是否要关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