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结贴

楼主(2011-11-16):
如何结贴 管理项目中我点了结贴

但是好像没有什么用哦 好像分数不够还是什么的

建议改小分数 但是改了也没用

还是我已近破产了???

网友A(2012-12-20):
俺发了帖子 但没有看到结贴在哪 :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俺发了帖子 但没有看到结贴在哪

分配好分数后,点结帖给分。
尽量不要使用无满意答案,因为你选择这个,你给出的分数也不会给你。
会给系统了

网友A:
哦 原来如此 多谢指点 :handshak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分配好分数后,点结帖给分。
尽量不要使用无满意答案,因为你选择这个,你给出的分数也不会给你。
会给 ...

手机登的论坛,怎么结?

网友D:
首先得找到你的那个帖子才可以接着找有没有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