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hx2262\hx2272振荡电阻配对表?

楼主(2011-11-16):
大家知道,hx2262\hx2272振荡电阻和pt2262\pt2272是不一样的,哪位知道hx2262\hx2272振荡电阻配对表,他们的频率怎么算?

网友A:
一般为1比6左右,例如2262用1.2M, 2272就用200k

楼主:
我按照振荡电阻配对表安装电路,发现,有的实现四个功能,有的只能实现两个功能,不知为什么?

网友A:
你检查一下 2262的后缀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