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SRAM问题

楼主(2011-11-16):
请问在外部SRAM足够快的情况下,STM32F1、STM32F2、STM32F4读SRAM最快可以到多少MHz,写最快可以到多少MHz

网友A:
stm32 fsmc最快应该是36MHZ,读外部sram最快是这个速度。

楼主:
好像不对吧,数据手册中读周期要求最少5个THCLK,这怎么理解,请实际用过的大侠给一下结论

网友B:
以手册为准

楼主:
香版主能否给个答案

网友C:
俺也想知道F4系列的FSMC倒底如何!不要像F1一样,给个fCLK 36MHZ 实际上至少需要加4HCLK,另外访问FSMC还需要额外的等待,所以FSMC慢!

F4 fCLK = 60MHZ且宣传手册中提到了IBUS什么的和FSMC,不懂!
香主能否给个定性的指标,相对F1来说F4提升了几倍!

网友D:
俺也想知道F4系列的FSMC倒底如何!不要像F1一样,给个fCLK 36MHZ 实际上至少需要加4HCLK,另外访问FSMC还需要额外的等待,所以FSMC慢!

F4 fCLK = 60MHZ且宣传手册中提到了IBUS什么的和FSMC,不懂!
香主能否给个 ...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测试过,但F4会比F1系列提高不少,至少有3~4倍。

网友C:
香主F4估计什么时候大量量产,在内地大量铺货。
目前对F4比较感兴趣。

网友D:
香主F4估计什么时候大量量产,在内地大量铺货。
目前对F4比较感兴趣。
引用 网友C:

现在已经量产了,赶快去订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