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电路

楼主(2011-11-16):
最近做毕业设计,由于条件简陋,请各位帮忙看下下面哪个电路用来做红外发送电路有没,要做哪些修改,电阻的数值合适么?谢谢各位!

楼主:
帮忙看下下面哪个电路用来做红外发送电路有没错误

网友A:
都可以,只是右图输出电压范围比左图大点。

网友B:
键要看合适与否,对51反而左图是最好的。

网友C:
在红外发射光的正极与地接一个大点的电容,增强红外光瞬时发射时需要的电流,使发射的信号前端完整,不容易出现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