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2440板的usb驱动问题

楼主:
我买了一块ARM9板是GT2440,之前按GT2440用户手册V2.5.PDF里面的操作过程操作时板子测试是成功的,但现在我安装USB驱动时是成功的,但是那个DNW软件就是不会显示USB:OK不会像下图标题6那样显示,但可以像标题7那样,简单说呢就是板子的USB驱动安装成功了(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得出来)但是DWN却提示未安装成功。不知道为什么,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usb驱动安装成功时会有如下显示

usb驱动安装成功时会有如下显示

网友A(2011-12-26):
你有没有把串口线连接起来呀。我每次都是USB和串口线一起连接的。晚上回去试下,看不接串口线是否可以。

网友A:
我的接上USB先,以NOR Flash启动(烧写了UBoot),dnw上连接就没问题了。你可以尝试关闭开发板电源、拔掉USB线重插一次试试。:)

楼主:
我试试.谢谢大家.

楼主:
我昨晚试了还是不行啊,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如果实在不行,就重头来。重装驱动,重烧UBOOT,安装用户说明上面的重做一遍。。。笨人的办法。
5# 欧阳青云

楼主:
USB先不管它,我现在可以用JLINK,但有个很头痛的问题是普通的外部中断的中断函数进不去,你能不能帮忙解决下.

网友B(2012-11-15):
Window7也不行,驱动都装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