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理解这个理想的电流电压转换器

楼主(2011-11-16):
(无正文)

网友A:
re LZ:

这个是电流转电压的电路。文中说,虽然电阻也可作为电流转电压的简单办法(U = I R),但由于电阻上的电压会影响到“电流源”(特别是那些比较“脆弱”的电流源),所以用电阻来转换电流不是个好办法。这里的电路由于在对电流源电流的转换过程中对电流源的电压没有影响(电流源两端的电压始终几乎为零),所以对电流源影响较小。

楼主:
这里的电流转换为电压应该是通过1M欧姆的电阻来实现的,那你说“电流源两端的电压始终几乎为零”,难道如果是电阻的话,这个电流源的两端电压就不是为零了?还求详解

网友B:
3楼:
“难道如果是电阻的话,这个电流源的两端电压就不是为零了?”
由欧姆定律,电阻中存在电流,电阻两端电压当然不是零,电流源两端电压也不是零。

网友A:
to 3L:

图中虽然电流由那个1M欧的电阻转换,但驱动其上电流的是运放,而这里的电流源始终处在“轻载”状态。但若直接由电流源去带一个电阻(由U = I R,电流源两端——即电阻两端,肯定电压非零),其负载会比较重(I^2 R)。

其实,实际电流(或电压)源都是非理想的,他们的电流(或电压)源特性只是其一定的负载范围内的体现。超出了负载限定,相关电流(或电压)源特性就不再成立。这里要区别的是,对于电流源,短路(负载电阻为零)是空载;而对于电压源,开路(负载电阻为无穷大)是空载。相应的,对于电流源,负载电阻越小负载越轻;对于电压源,负载电阻越大负载越轻。

光电二极管是个非常“弱”的电流源,所以在此不适合直接用采样电阻来获得I~V变换,而必须采用图中的I~V变换电路来实现。这就是此文的基本思想。

楼主:
谢谢HWM,非常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