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问题

楼主(2011-11-16):
为什么像有些单片机如MSP430有集成的A/D转换模块还要用外围的A/D芯片构建采集模块呢?

网友A:
MSP430或其它单片机内建的ADC参数达不到要求,就需要外置的ADC芯片了。
比如说,TI的MSP430有些型号所带的Sigma-Delta 16位ADC,仅有200SPS的采样率,就是每秒能采样200次,如果是做音频应用,例如44.1kHz采样率,它根本就无法支持了,所以需要外置。又比如有些MSP430带的是SAR结构的ADC12,但是应用上需要24位,所以也要外置。
总结一下,影响选型的参数有:ADC结构(SD,SAR,SLOPE等),采样率,采样位数,甚至线性度。当这些特性不符合需要的时候,就只能外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