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推荐CY8C芯片烧写工具(离线和在线)

楼主(2011-11-17):
赛普拉斯芯片 CY8C芯片烧写工具推荐(离线和在线)

网友A:
抱歉搞错了是CY3207 ISSP,脱机拷贝机
CY3210 是连机烧写器

网友B:
在线的,psoc1用miniprog1,psoc3/5用miniprog3

PSoC第三方编程器列表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43753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我也找到合适的了,这个就结贴了

网友C:
得知采用美国“Cypress赛普拉斯”芯片的移动硬盘质量较好,现在已知博科思的移动可以在网上查下这款产品和我们公司的 ZYNET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