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上AC220v铜铂的最小间距应多少?

楼主(2011-11-17):
(无正文)

网友A:
这取决于采用什么安全标准(由你的使用环境和安全系数所决定)。

网友B:
我看开关电源是6mm

网友C:
小于5mm 可以开槽

楼主:
是PCB板上继电器来控制一些光管,灯,小电机之类的东西,画下来间隔只有2.5MM。

网友D:
100VDC 1mm

网友E:
取决于工作环境(污染程度)和PCB类型,FR4在比较好的环境下可以取5mm,距离实在紧张的可以开槽。

楼主:
网上看了几个数据,2.5,3,5,6,都有,以前做过几个小继电器控制220交流接触器,两个焊脚间隔只有1.5也没烧,不知是不是运气。

网友E:
跟环境有很大关系。

网友F:
相-相的安全间距建议最低不低于2.5mm,并且在焊点等间隔部分加开宽度1.2mm以上的隔离槽,隔离槽的长度建议不低于焊点直径的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