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路

楼主(2011-11-17):
哪位大虾帮在下分析下稳压管ZD11与三极管Q11组成的稳压电路工作原理?

网友A:
照这个原理图,感觉稳不了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已用于成熟产品中!

网友B:
-15V稳不了压,只能提供-5V稳压。

网友C:
基极-5.6v

楼主:
回复 网友C:
俺知道基极是-5.6V。但为什么集电极-15V,基极-5.6V,发射极会有-5.6V呢,三极管是怎样的工作过程?劳烦大虾解释下,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是的。三极管是怎么工作的呢?请大虾说具体点!

网友D:
ZD11是不是要反过来?

网友E:
回复 网友D:
zd11是对的

网友F:
Q11画错了吧

网友G:
这个稳压电路是很简单的稳压电路,只是因为逻辑反过来了一下不好理解,可以先看看正逻辑的。
上面也有提到基极-5.6v,那么
假设1:因外部原因e极电压升高到-4.9V,Veb 变大,三极管导通加强,e极会被拉得更加趋向C极电位,即e极电压往负方向/-15V变化,e极电压降低(降低到-5V停止)。

假设2:因外部原因e极电压降低到-5.1V,Veb 变小,三极管导通变弱,e极电位会远离C极电位,即e极电压往正方向变化,e极电压升高(升高到-5V停止)。

楼主:
11# t.jm :handshake 多谢!

网友H:
这是模电书上的 串联稳压电源  三极管是调整管  多读书

网友I:
电压跟随器

网友J:
楼上说的对,Q11就是个最简单的射随器。
R11和ZD11构成最简单的稳压电路。

网友K:
串联稳压电路~~

网友L:
管子发热吗?以前我用PNP的管子做过实验,发热量很大

网友L:
不知道有好的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