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判断程序为何种复位,上电、看门狗引起等

楼主(2011-11-17):
如图,复位时能否在检测这些标志判断是上电复位,看门狗引起的复位等等,是否可靠呢?

以前看到有在ram设置变量为0x55 aa等,在复位时来判断RAM是否丢失。依据该图,那么在复位时我检测到WDTIFG是否就可以仍为RAM数据没丢失呢?

注:该图为msp430的手册中截取。

网友A:
51没问题,要阻止初始化ram,根据判断再初始化

楼主:
毕竟是复位,仅凭一个标志位,总有些不放心的感觉

网友B:
怀疑芯片的功能,那没办法了,只好不用他。

楼主:
我做了实验,短路VCC1秒,PORIFG置位,但奇怪的是RSTIFG也置位,短路VCC时间长些3秒以上,则PORIFG置位,RSTIFG清0。请解释下,按照手册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4# mugenw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