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DC的板子上一直有一个500mvpp,17Mhz的干扰

楼主(2011-11-17):
在我的ADC的板子上的ADC的输入端一直有一个500mvpp,17Mhz的干扰(在没有任何输入的情况下测试得到的)
我测量了整个板子的地,各个线性电源的输入输出,都有高于100mvpp的,大约17MHZ的干扰
我的板子上有3个ADC,和1个DAC,电源是定做的,电源的纹波很小,纹波电压不高于40mvpp
pcb上对于各个ADC和DAC,以及数字地都有磁珠做了隔离
想请教一下大家,如何测试能得到这个17MHZ的干扰源在什么地方,怎么解决?
或者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提供一下
谢谢!

网友A:
首先确认是否有是测量引入的,可以考虑用ADC进行采数.避开仪器的使用.

如果不是, 可以考虑一级一级断开数据采集的通道,看是否还有干扰?
如果无,就关注之前断开的级,将其电源用线性电源供电,看是否还有?
如果有,就继续断.

如果一直都有,考虑是不是空间EMC辐射过来的?(可能是电源的,功率器件的)
确认接地良好?

网友B:
500毫伏的峰峰值,非常之大了。系统内同有多个反馈环路?
测量引入误差有可能,但是不是不会这么大呢?
很有可能是电路振荡了,因为整个系统都有。

楼主:
电路的确有可能存在震荡,其中用到了多个差分放大器,并且电路中有很多磁珠和电感,这个我得查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