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Y到RJ45中间的电阻与电容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1-11-17):
如上图示,PHY到RJ45每个差分对的每根线都有一个电阻,然后电阻连在一起接个电容到地,这个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呢,在做layout时,这些元件放置在靠近RJ45连接器近些好,还是靠近PHY近些好,还是无所谓呢,一直不理解这部分是什么作用,望高人指点。

网友A:
这个是一种差分信号阻抗匹配的方式,具体可找相关资料看一下,一般电阻用50欧,电容0.1u,元件靠近phy

楼主:
元件靠近PHY?确定吗?我看到几家大厂做的板子都靠近RJ45。

网友B:
第一次看到,说什么也没有把握
——从电阻电容的位置来看,电容应当是起到稳定差分电压共模电平的作用,以及线路负载[稳定时间常数]作用、均衡两线信号边沿的作用……

网友A:
元件靠近PHY?确定吗?我看到几家大厂做的板子都靠近RJ45。
引用 楼主:
数值和位置基本上都是默认的了

楼主:
今天终于找到答案,非常感谢楼上的两位。

网友C:
应该是差分电路的源端阻抗匹配,的确应该放置在as close as possible to phy

网友D(2013-05-22):
引用 网友A:
数值和位置基本上都是默认的了

这份资料能给一份不?
O(∩_∩)O谢谢啊

网友E:
这个是匹配的一种常见形式:
RX和TX左右差分对,传输的是差分信号。
一般的差分信号如常见的USB通常要求差分阻抗为90ohm,DDR等时钟差分信号要求100ohm。这里RX和TX因为在双绞线上传送,一般要求差分阻抗为100ohm。
有人为了偷懒用一个100电阻进行差分信号阻抗匹配也可以,但精度没有用两个精密电阻的49.9欧进行差分阻抗匹配高。
两个电阻中间的电容是进行差分信号滤波(也有人称差模滤波),而单根信号电容是进行共模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