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解电容的正负极讨论

楼主(2011-11-17):
1. 电解电容的正负只是针对直流量而言的,对于交流量,它和其它电容没什么区别,没有正负极之分?
2.放大电路中电容器的电容量的选择考虑的主要因素是被放大信号的频率,若是低频放大电路,耦合电容或旁路电容需要容量较大的电容,而大容量的电容一般都是用电解电容(几十μ),而在高频放大电路中就不能使用电解电容。

请问这两种说**确吗?你有什么看**

网友A:
别人怎么分析都不如自己验证的印象深刻,你接一个电解电容到220AC上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re LZ:

电解电容只要其上的电压基本为“正”便可。交流若是叠加在某个直流之上的,且不出现负电压(相对于电容的极性)就没问题。

电路中的电容取值不仅是考虑其自身,还需考虑通路中的电阻,通常表为RC——时间常数。RC才是最终的频响效果。另外,1/RC还需和工作频率比较。频率低了,自然RC得大点,反之则可以小点。

网友C:
2楼的太坏了吧

网友D:
2楼不是一半的坏.
不管接交流还是直流,总之要保证正极瞬时电压大于负极.

网友E:
对于交流也要讲正负,电路中交流往往是叠加在直流电平上的,对电容而言仍有正负之说。至于容量问题,因电容存在ESL(串联等效电感),高频信号对此很敏感,而容量越大的电容往往ESL也越大,所以才要使用较小容量的电容,但同时要注意电容的材料和制造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