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103RBT6有没有寄存器可以判断它是热启动还是冷启动?

楼主(2011-11-17):
STM32103RBT6有没有寄存器可以判断它是热启动还是冷启动?

网友A:
请定义什么是热启动,什么是冷启动。不同人理解不一样。

楼主:
我的意思是:冷启动就是第一次开机启动,热启动就是由于某种原因导致的复位后的重新启动。

网友A:
在RCC_CSR寄存器中有很多复位标志,指示复位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