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3的ADC采样问题

楼主(2011-11-17):
对于STM32F103系列带有两个ADC的MCU,我需要用到8路定时器1自动控制下的DMA对ADC1和ADC2双路同时高速采样,这个算是不受CPU控制的AD采样
但是还需要程序控制的4路ADC单步低速采样。
可是CPU中只有两个ADC,大部分时间都被高速采样占用,而且不受CPU控制,如果我再用其他路让两个ADC低速采样,还能采准吗,可能会都不准了。
有没有解决办法,难道我真的需要外扩ADC了??

网友A:
1)如果你的高速采样部分,速度不是快到没有间隙,则可以考虑使用注入采样方式实现低速采样部分

2)如果不能使用注入采样方式,则可以考虑内带3个ADC模块的型号。

楼主:
呵呵,还有注入采样啊,不错不错
不过我最后还是决定采用3个ADC模块的型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