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电源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1-11-17):
我有一个5V开关电源,要给单片机供电,电路要怎么接呀?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如果直接接到单片机VCC和GND上,会不会电流过大把单片机烧了。

网友A:
那LZ是怎么想的呢

网友B:
不会 不过开关电源波纹较大 做好虑波即可

楼主:
我吃不准。原来用7805把24V变为5V,可以直接给单片机供电。
现在用开关电源的话,功率大,电流好几个安培。
我有点害怕,又不敢试,怕烧了。
如果串上一个电阻,电阻也要发热。
我不知怎么办才好。还请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
多谢4楼。用阻容滤波可以吗?那应该选多大电阻和电容呢?

网友C:
问题不大的,你用多大输出的电源啊

网友D:
哥们,电压一样,看准正负极,接上就行,别管电流!

网友A:
我吃不准。原来用7805把24V变为5V,可以直接给单片机供电。
现在用开关电源的话,功率大,电流好几个安培。
我有点害怕,又不敢试,怕烧了。
如果串上一个电阻,电阻也要发热。
我不知怎么办才好。还请高手指点迷津 ...
引用 楼主:

只是说它提供的功耗大,用多少是由负载决定的
好比你有很多钱,难道随便买个便宜东西就会把钱用光
初中物理就应该懂的道理

楼主:
回7楼,3A的。多谢各位大侠的回复。可是纹波的问题如何解决呢?

楼主:
各位大侠,到底电源的纹波会不会影响单片机工作呀?
我只想在试以前搞清楚这些问题。如果实在搞不明白,
明天直接加电源试。

网友C:
纹波问题,你在单片机电源端加个π型的滤波并几个104 一般问题不大的。

网友E:
直接接单片机没问题的,电源上标的电压和电流意思就是它能提供功率有多大,比如“5V 1A”就是它的额定功率是5W,也就是最大电流只能到1A,如果你接一个5V 10mA的负载,那么电源输出的电流就是10mA,反正不超过1A都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我知道怎么用了,结贴。

网友F:
高手如云~~学习了

网友G:
VDD ,GND 直接接到单片机的板上

网友H:
成熟产品要加滤波稳压的,做实验直接接就可以了。

网友I:
一直没考虑过这个问题,,都是直接加的,,你这么一问,,吓我一跳~~

网友J:
直接接在VCC不就行了吗?

网友J:
前面加个稳压二极管更安全

网友K:
LZ过于担心了,正负不要错,可以加一些电容和稳压二极管最好。

网友L:
如果开关电源的输出刚好5V,加一个二极管再到单片机板,电压变成4.3V,有的5V单片机在4.5V以下会工作不稳定。不过可以加低压降的二极管解决这个问题(比如锗管)。

网友M:
高手如云

网友N:
电流大小取决于负载,除非您是电流源

网友O:
主要是看负载哈 又不是恒流源 所以不用担心 不过纹波的大小 的确需要考虑 乳沟哦纹波过大 可能会照成单片机工作不正常

网友P:
好 电路 顶一下

网友Q:
楼主的硬件知识很烂啊,欧姆定律改学习下了

网友R:
基础知识至关重要!
楼主的疑问根本不是在滤波电容,保护二极管等等,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些。我都怀疑他是否知道有恒流源。
不是所有的单片机都是5v,所以5v接入或许真的会烧掉。

网友S:
直接接上去就可以了 。

网友T:
输出又不是恒流源,你怕啥,就像你一餐煮了10斤米了,你是不是吓死了,你怕啥,你能吃多少吃多少,不能吃的就不要吃,不会撑死你的.你要明白,所谓有功率多大,不是就输出多大,你用得小,就出来小点,用得大就出来大点,但不能超过他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