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5509A外接FLASH是如何接的

楼主(2011-11-17):
只有14个地址线,不够啊,能直接连多通道缓冲串口吗

楼主:
为什么没人鸟我啊????

网友A:
LZ能不能用GPIO口扩展成地址线不?
直接连McBSP还是要连地址线的。

楼主(2011-12-26):
3# beyondlovelife 我最终用138译码器和锁存器扩展的地址线,还可以挂更多的外设,推荐使用这个方法。gpio的速度太慢吧——枫叶gbw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