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问OC门问题

楼主(2011-11-17):
编码器的输入经过光耦转换为5V电平脉冲,领导说要加个电流分配器,说5V电平脉冲要TTL转OC门输出,请问电路怎么接,编码器有12路输入,是选个OC门输出的片子吗?

网友A:
编码器有OC门输出的

网友B:
是否需要OC输出要看后级输入的类型,楼主先把这搞清楚了。

网友C(2012-07-21):
1、加电流分配器??  什么意思????分流器? 测量直流电流??
2、"5V电平脉冲要TTL转OC门输出", 可能是想将输出做成OC输出吧。这样方便用户电平的配接。单路的可使用三极管或MOS管,多路的使用三极管/MOS管阵列。( 一个集成多个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