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复用功能

楼主(2011-11-17):
PA8复用功能是TIM1的CH1,板子上PA8接LED,输出低电平LED亮,我配置好后,LED没有亮,是不是没设置好。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外设要开复用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TIM1的CH1是PA8的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使用了GPIOA的PIN8的复用功能,即TIM1_CH1,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TIM_OCMode_Togg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2000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Set;
TIM_OC1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1,TIM_IT_CC1,ENABL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TIM_IT_CC1);          //使能输出比较中断
TIM_Cmd(TIM1,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只要TIM1_CH1输出低电平,LED应该亮,这样理解行不行?

网友A:
也许电路没有接好,怎么都不会亮。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是好的,成品板子,试验过,版主看看我设置的有没有问题,关键是能不能输出低电平,我对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TIM_OCMode_Togg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2000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Set;
TIM_OC1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这个不太理解,不知能不能输出低电平?

网友A:
先说你的前一个问题解决了没有,这是2个相关的问题:https://bbs.21ic.com/icview-285296-1-1.html

你可以参考STM32标准外设库中的例子,运行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解决啊,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