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生成的驱动无法加载!提示:指定的位置不包含硬件信息

楼主(2011-11-17):
RT,由于是第一次用DS生成驱动,所以很多不懂。当我加载我的DS生成的驱动时,系统提示:指定的位置不包含硬件信息,然后我手动查看生成的INF文件,发现里面没有PID和VID的描述,请问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啊??求大神们帮帮忙!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因为自己的PID和VID弄错了一位,但是现在问题又来了,我虽然加载了我的驱动程序,但是电脑上识别到我的设备是未知的,并不是USB设备!我写驱动的时候设置成了USB总线的啊

楼主:
不能沉,要顶上去啊。大神们!谢谢了!!!!!帮我解答一下问题啊!

网友A:
要手工把inf文件,sys文件拷到系统目录下的inf和drivers目录下,然后插入usb设备才能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