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扩流电路反馈电阻选择多大的,有什么依据吗

楼主(2011-11-17):
图中都是 反相输入端进信号,反馈电阻选择多大的 是根据什么决定的?
若是同相输入端进信号,反馈电阻直接连到反相端,形成深度负反馈吗?反馈系数为1?

也就是说 反馈系数不同, 输出有什么不同?
ps:我帖子悬赏分数为什么不是20了,从18变成了10 。这个是什么决定的

网友A:
按你所要求的放大增益选(配合输入端的电阻),增益为 - Rf / R1。

网友B:
一般需要考虑:
1、放大倍数K=Rf/R1
2、偏置电流的影响。一般使得流过Rf的电流远大于运放的偏置电流,以减少偏置电流的影响,使得其可以忽略。
3、输入电阻。R1为等效的输入电阻,要考虑该电阻对输入信号源的影响。一般来说要求远大于信号源的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