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看看这个电流检测电路是否合理

楼主(2011-11-17):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yunkai/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804363487/QQ/WinTemp/RichOle/0])WX_VT7R~TG`2C8G[V709.jpg

楼主:
补充电路图

网友A:
运放的输入端并两个二极管保护一下。

网友A:
其实,电流互感器次级出来直接接采样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B:
要是俺,会这样做:

网友C:
用仪表单片机方案可能比你这方案省钱还方便。

楼主:
谢谢关注,另外你那个黄色的方框是什么元器件?

网友B:
比如说4个4148,我只是为了方便画图

楼主:
知道了,谢谢你

网友D:
LZ,你那个气电流是从哪里来的,光传感的暗电流?还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楼主:
我图上说了,用电流源代替了电流互感器

网友E:
同意7楼

网友F:
回复 网友B:
有个疑问,一般的二极管都是有正向压降才能导通的,电流源能使其导通么?求大侠解答

网友B:
电流源的输出电压是随着负载的情况发生变化的。正是因为是电流源,所以理论上可以消除二极管的非线性对测量的影响。但实际上电流互感器并不是完全理想的电流源,所以会有很微小很微小的影响,但其影响已经可以忽略了,对测量精度的影响甚微。

网友B:
理想的电流源是不管外界负载如何变化,其电流都保持不变。

网友G:
不行,二极管的电压降全加到信号上去了!

网友B:
看看清楚,输出信号只是450Ω电阻上的压降,并没有包含二极管的电压降!二极管上的压降只是由电流源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