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点式振荡电路

楼主(2011-11-17):
49M的遥控器的接收部分有问题,距离比较近,感觉是lc震荡部分有问题,请大家来看看

网友A:
看不出哪里有“三点式”。

网友B:
左看右看,不知道该如何分析,期待高手详细解答

网友C:
L4 去掉然后短路。还有电感线圈T1画成电阻了。

振荡频率主要由T1的电感L和C = C7 + (C17*C9 /(C17 + C9))决定。

网友D(2011-12-18):
高频布局更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