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STM8S的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1-11-17):
我想问下 我使用Time1用做PWM了 还可以让Time1做定时器吗 我现在的定时器少了所以来咨询下,

网友A:
如果PWM的频率与你的定时要求相符,就可以用,否则恐怕有困难。

楼主:
这样啊  我的定时器和PWM频率不是一样的啊  有什么办法吗?可以解决吗

网友A:
基本没有什么办法。

楼主:
谢谢香版主 !!我去想想其他办法把

网友B:
如果刚好要的定时是PWM周期的N倍,可以考虑再捕捉自己输出的PWM,滤波N次。
不过一般不需要映射到I/O的定时,我们都会用base timer来做,可以做一个很小的base timer,再做很多不同的软件t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