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进行spi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1-11-17):
串口通信分为主和从,由主提供时钟信号,那个主给从发信息的时候很方便,但从给主发数据的时候就很不方便了,因为没有时钟信号,所以不能发送,那么有什么方法能让从给主发数据呢?不会是必须要等这主发数据的那一个瞬间吧,如果主不发送数据,是不是从就完全不能发送数据给主了呢???(因为没有时钟信号)

网友A:
SPI接口分为两种:三线SPI接口和四线SPI接口;
四线接口包括以下四种信号:
  (1)SDI – 主器件数据输出,从器件数据输入
  (2)SDO – 主器件数据输入,从器件数据输出
  (3)SCL – 时钟信号,由主器件产生
  (4)/CS – 从器件使能信号,由主器件控制

网友A:
三线接口三种信号:
       (1)SDA – 主器件数据输入输出
  (2)SCL – 时钟信号,由主器件产生
  (3)/CS – 从器件使能信号,由主器件控制
通信方式:
       (1)主器件发送数据
                  a)   使能从器件;
                  b)发送数据,每个SCL上升沿发送1 bit数据
                  c)发送完毕,/CS拉高
       (2)主器件读数据(不是从器件发送数据)
                  a)   使能从器件;
                  b)发送读命令,与发生数据一样,每个SCL上升沿发送1 bit数据
                  c)此时若是三线接口,主器件交出SDA控制给从器件;若是四线接口,SDI仍由主器件控制。主器件仍然控制SCL,在每个上升沿读取1bit返回数据;
                 d)读取完毕,/CS拉高
SPI所有的数据传输都是主器件控制的,从器件不会主动发送数据给主器件。

网友B:
430的硬件SPI,只有在发送数据时才会产生SCLK信号,所以,如果向从设备请求数据,需发一个空数据,以产生SCLK信号.

网友C:
430的SPI串行通信支持从机模式啊。为何楼主说不能呢?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的细致解答 感动

网友D:
哈哈,论坛里的高手们都是很热情的

网友E(2013-01-11):
大侠们好热情啊!菜鸟受教!

网友F:
受教了,谢谢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