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了MSP430,想做个东西,高手推荐下吧

楼主(2011-11-17):
(无正文)

网友A:
1、MSP430F149做MP3的话其实很简单,主要从功能上进行分析:显示、音频解码、按键、大容量数据存储等。

2、显示一般使用TFT的彩屏,建议ILI9320的驱动,或者使用Nokia的5110。

3、音频解码建议使用V1003,因为驱动能够在网上找到现成的,我没用过,估计是SPI的接口,您得看下他的手册了。

网友A:
4、按键这个比较简单,建议使用PA口的中断来实现,避免扫描占用系统时间。

5、存储建议使用SD卡,一般也就是SDIO的接口,需要用到MSP430的SPI接口。

6、其他的辅助资源,定时器Timer肯定会用到的。

7、还可以做些小信号的采集、超声测距等

楼主:
很感谢 我已经知道要做什么东西了

网友B:
做好了 放上来跟大家分享啊

网友C:
看你到什么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