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风扇疑惑

楼主(2011-11-17):
4线风扇,包含电源,地线,pwm控制,信号反馈口。
假如风扇是12v风扇,额定电流0.6A,PWM方式控制风速,对PWM驱动方式存在以下疑问,请高人解答:
(风扇内部结构,调速PWM Input,兼容输入电平为5V TTL电平,兼容輸入电平為5VTTL,風扇內部PWM接口如上圖,不同款的風扇R1阻值與V會有差別,R1一般在10K~100K,V5伏或5伏以上.
,)
假如风扇pwm说能吸收的最大电流为8mA,pwm信号驱动风扇时需要提供多达的电流?我看到风扇内部是个mos管,驱动mos管栅极需要极小的电流即可,岂不是我直接接单片机输出口就可以了。为什么我看到很多驱动风扇的都加上了mos管驱动,这一点很不明白

网友A:
一般风扇pwm只是通过占空比控制风扇转速。当然若输入为﹢pwm ,当duty0%时风扇不会启动,PWM空接时风扇就会全速转动,而当输入为-PWM时,只有当输入有占空比时风扇才会转动,具体要结合所用的IC与电路而定,总的来说风扇的PWM只是一个调速作用 与风扇启动无关(除duty0%的界限)。MOS的耐压耐电流比三极管好,比较稳定·····

网友B:
俺弄不清楚你的问题在哪里?
1、MOS管的门极是由你控制的,这需要的电流很小,这个电流也不是用来驱动风扇的电流,这个电流是控制MOS管门极的电流。
2、风扇的工作电流来源于你图纸上的V
3、MOS管的门极可以直接连接MCU的IO上而不需要接那个R1电阻,前提是风扇的V必须和你的MCU共地。
4、MOS管门极接R1电阻的原因是因为各种MCU的IO口驱动能力不同,有的MCU的IO口可能还是OC输出的,也就是不能直接输出高电平,同时因为MOS管和MCU之间的距离可能比较远,为了防止MCU送出的驱动信号有衰减等,所以在靠近MOS管旁边再加一个上拉电阻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得事情。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