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电源的采样电阻问题

楼主(2011-11-17):
日光灯电路的采样电阻你们都采用的是贴片的还是可变电位器,现在有没有哪家专门有用精密微调电位器的,求解答。。。

网友A:
电位器???:funk:

网友B:
等待高手,呵呵....

网友C:
我们采用的是插件的电阻,贴片的估计功率不够。

网友D:
电位器精度不好控制,一般采用大体积的贴片或者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