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入们,高手指教,有关定时器与计时器的程序

楼主(2011-11-17):
若晶振为12MHZ,如何用T0来测试20HZ~1000HZ之间的方波信号的周期?又如何测试频率为0.5MHZ左右的脉冲频率

网友A:
你用的哪种单片机?用输入捕捉功能。

网友B:
方法之一:
测周期:同步计数脉冲个数,总时间--》简单计算结果
测频率:周期倒数

网友C:
如果是老的51,则12M晶体的情况下,经过6分频后只有2M,测量0.5M的频率有点呛。。。

网友D:
看单片机的能力了。例如有些有引脚电平变化产生中断的,也有扑捉功能的,非常高速的直接检测脚电平也可以。

楼主:
只是89C51单片机希望能给出汇编源程序

楼主:
希望高手帮助因为马上就要使用这个程序了,

网友E:
这个估计没人能帮你  要想帮到自己,还是自己抓紧时间学习才是王道

楼主:
多少给点提示啊

网友F:
来要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