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晶振

楼主(2011-11-17):
刚拿示波器测了下单片机板子上的晶振。
测试过程是这样的:
1、探头两端接到晶振两端:波形几乎是条直线
2、探头镊子那端接地另一端接晶振一脚:有波形,测出来的频率与晶振的频率一致
3、测晶振另一脚,结果和2一样

也就是说,晶振的每一个脚都输出一个波形给单片机。
为什么单片机需要两个相同的频率输入呢?

网友A:
不是这样的。2个脚一个是输入,一个是内部带放大的输出。你量成直线,是因为探头输入阻抗太小,你要把笔搞成X10倍才可以。

网友B:
平时都是夹子接地,探针借晶针的任意一个脚,到没深追究过。mark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天我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调成X10,测量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C:
XTAL1、XTAL2两引脚,增加驱动能力后是可以为应用系统中的其他芯片提供时钟的
如果采用外部时钟,只需接到XTAL1,引脚XTAL2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