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Microsoft Visual SourceSafe的请进

楼主(2011-11-17):
  最近接手一个老项目,在原有的基础上修改。原来的项目是外包工程师做的,用的是PIC16F877,和PIC16F7X,的单片机,软件全是用MPLAB IDE编写的,原来的工程文件用MPLAB IDE打不开,提示该文件用Microsoft Visual SourceSafe管理的。我现在没有在那个系统里,重新建工程编译又有很多的错误提示,不知道怎么办,请高手们帮忙。
  错误提示见附件

网友A:
MPLAB本身并没有版本控制模块吧,印象中只是提供了一个接口,是需要你单独安装其他第三方的版本控制软件的。

另外,你的项目文件中是否可看到.c和.h等文件?你可以删除当前项目文件,然后用这些源文件重新生成项目编译看看。

网友B:
文件名称和路径好像不能有中文,否则打不开,可以把主机改为ZJ试试看

网友C:
我以前 一遇到过 在单位明明好用的工程 回家就不好用了 楼主可以试一下 重新建立一个工程 然后将.c 文件与.h文件 添入在编译或许会好

网友D:
在目录里面不能有中文

楼主(2012-02-20):
谢谢,我已搞定,重新建立工程文件,编译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