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接反

楼主(2011-11-17):
钽电容接反会出现什么后果,钽电容反接的模型是什么样的,对电路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网友A:
正负反接。

网友B:
直接爆掉

楼主:
我遇到几次,上电以后,还能工作一会儿,时间稍微一长,才会爆掉。但是它的反接模型是怎么样的,如何才能最快的时间查出来?

网友C:
恐怖的狠,要么冒黑烟,要么爆了!

楼主:
有的并不是一接上就会爆,它的反接模型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D(2016-03-08):
今天也尝试了下钽电容接反,3.3v电源储能电容,现象是正常工作2-5s左右,还没等我万用表测量电压,钽电容持续升温,闻到烧焦味,再接着是冒烟,最后直接炸开中心燃气火柴大的火焰,燃烧1s左右熄灭,电容彻底烧坏,成两半,这现象够详细吧呵呵

网友E(2016-12-06):
钽电容正负极不要接反,要么爆炸,要么烧掉,要么失效没反应,钽电容一般都有正负极之分,钽电容行业很多规定都是钽电容本体有字部分上面有一根横线一端为正极,没有横线的为负极,要谨慎使用。如做钽电容正负极接反实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太近,以免钽电容爆炸自己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