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一个很基础的问题,关于滤波电容

楼主(2011-11-17):
我现在制作一个pcb
相同的两个运放 对称重合放在板子的正反两侧

运放相同电源引脚的滤波电容可否共用一对
----------------------------------------------

就是正面放置的运放 +5V 有用滤波电容,

背面相同引脚的运放 滤波电容可以省略掉而用正面的打孔连接上?

网友A:
可以这么做,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B:
可以,但最好每个芯片有自己单独滤波电容,建议楼主,如果不是pcb面积上有要求,还是把滤波电容加上比较好。

网友C:
主要看电源走线,到每个运放的电源最好分支走,最好是在每个芯片靠近加单独滤波电容如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