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手册上说可以悬空的脚,大家一般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1-11-17):
有些芯片手册上一些脚可以悬空(Float),如EN脚(使能脚),因为其内部有相应的拉电路,因为对这个拉电路不了解,所以我通常都会在芯片外在加入相应的上拉或下拉电阻。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处理的,欢迎讨论。
我加拉电阻认为要可靠些,代价是布线麻烦点,猜测会增加一点电流的消耗(外接的电阻和内部电路并联,可能阻抗会变小)。

网友A:
什么芯片使能脚可以悬空啊?

楼主:
tps5430,LM22676的EN脚可以悬空

网友B:
对于这种悬空就可以使用的en引脚,最好都上拉10k 然后IO控制 如果要关闭器件,那IO拉低即可

楼主:
to 4L
如果不用IO控制呢,器件一直是工作状态的。

网友C:
看内部上拉强度了,手册上通常有上拉电阻的值。如果是弱上拉还是加上外部上拉比较保险,通常不会消耗更多电流

网友B:
不用IO口控制,那悬空也没什么问题,如果不缺这一个10k电阻的钱和空间,建议还是加上保险。

网友D:
许多单片机的都是CMOS 电路,输入阻抗很大,这样单片机容易受到外部干扰,所以悬空的脚不要置为输入状态。悬空的脚通常这样处理 ,1置为输出;2加上或者下拉。如果芯片上说可以悬空的脚,因为不知道这个脚是什么作用,最好按照芯片要求去做。

网友E:
看芯片的引脚特性来区别对待,不是所有的没用的引脚都同样处理的

网友F:
没有逻辑或电气错误,则直接接地。

网友G:
这个还是需要用10K的电阻上来,明确状态为妙;

网友H:
“芯片手册上说可以悬空的脚,大家一般是怎么处理的”

这还有啥可纠结的,按手册行事——悬空。

另外,还有类似“NC”的,一律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