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整流桥的压降

楼主(2011-11-17):
现在使用的整流桥为MB6S,正向压降在400mA情况下为1V左右,现在想寻找一个压降比较低的整流桥,最好在200mA的时候只有0.5V的样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推荐(封装最好兼容原来的MB6S),如果有,请帮忙给个资料和相应的参考价格!

网友A:
还有个办法,找4个肖特基二极管试下

网友B:
肖特基桥式整流器-MB14S/MB16S/MB18S/MB110S

  • 价格:¥0.10元/PCS
  • 发货期:2天内发货
  • 最小起订:1000PCS
  • 型号规格:MB12S/MB14S/MB16S/MB18S/MB110S
  • 品牌:Good-ark
  • 给卖家询价留言
  • 联系供应商在线客服:

详细信息客户留言
  • 型号/规格 MB12S/MB14S/MB16S/MB18S/MB110S
  • 品牌/商标 Good-ark
  • 封装形式 MBS
  • 环保类别 无铅环保型
  • 安装方式 贴片式
  • 包装方式 卷带编带包装
  • 功率特性 小功率
  • 频率特性 低频
  • 最大电流 1.0A
  • 最大反向击穿电流 100V
  • PDF资料 下载PDF

国内产量和品质居首位,国内最先投产TO-269AA(MBS)封装的桥堆整流器,核心芯片自产自销,价格绝大优势。专为更薄和更小,紧凑型产品和能耗更低的应用电路设计 ,是当今新潮电子产品设计的理想选择。
功率大I(AV)1.0A、VRRM20~100V;
MB12S/MB14S/MB16S/MB18S/MB110S
全部符合RoHS要求,也可按客户要求达到全环保要求;
广泛应用于微型电子设备交流整流电路中,如手机MP3/MP4、多媒体游戏机微型充电器LED微型彩灯等产品。

楼主:
非常感谢T叔!

网友C:
肖管压降是低,但若楼主万一用于交流电源级别的整流,那还是不能用肖管,因为肖管的耐压低,不能完全直接替代MB6S。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醒,我也仔细看了反向电压的参数,MB16S最大可以承受60V的峰值电压,而我使用的变压器输出最大为50V的样子,还是留有一定的余量,并且正常工作在30V的情况下,所以打算试一下!

网友D:
电源电压都30V了,还在乎那0.5V压降吗?

楼主:
回楼上,刚好在临界点上,所以很在乎,现在还没有试,估计也提高不到0.5V,乐观估计能提高0.3V就很开心了

网友E:
谢谢楼上的提醒,我也仔细看了反向电压的参数,MB16S最大可以承受60V的峰值电压,而我使用的变压器输出最大为50V的样子,还是留有一定的余量,并且正常工作在30V的情况下,所以打算试一下! ...
引用 楼主:

一个EFT尖冲就完蛋了。。。

俺实现不明白要求这个道理在哪里?总有别的办法转换一下焦点的。。。

楼主:
楼上的回复,正好说到了我的担忧处,现在想下来确实会有变压器前端的瞬时尖峰电压会使后端产生大于60V的电压,只是不清楚这种瞬时的尖峰电压会对整流桥产生多大的损害?

楼主:
按照这样的设计思路,变压器前端有压敏保护,使用MYN23-821KS,即压敏电压820V,转化为有效值则为580,除以正常的220V,则为2.64倍,则变压器后端输出电压,在220V情况下为17V,乘以最大的2.64为45V,因此我只要选择耐压有效值大于45V的整流桥,应该就满足设计要求,按照资料MB16S最大有效值为42V,偏小,改用MB18S或者MB110S应该可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