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 AT2LP RC58

楼主(2011-11-17):
我的一个移动硬盘前几天插上就出现安装CYPRESS AT2LP RC58 这个驱动~我到网了找了找,找到个CYPRESS AT2LP RC42的安装方法。我也弄来装了下,插电重启后,移动硬盘插上电脑 电脑一点反映也没有 。我又到网上看了看CYPRESS AT2LP RC58和CYPRESS AT2LP RC42的安装都一样没什么区别,都是芯片上的东东。大虾们告诉我该怎么办啊

网友A:
请教版主吧,这个我也不懂

网友B:
CYPRESS AT2LP RC58/RC42/RC7移动硬盘故障完美解决方案

 近日买了一个移动硬盘,Seagate(希捷)120G/5400转/8M缓存,实测传输速率33M/S;硬盘合也是希捷原装的。

  偶尔出现插入USB接口后不识别的情况,提示发现新硬件“CYPRESS AT2LP RC58”,反复折腾了许多办法,都没有完美解决,偶尔还会出现无法识别的状况。

  解决方案一:借助百度和Google搜索相关信息,雷同的问题,都是和“CYPRESS AT2LP RC58”、“CYPRESS AT2LP RC42”相关,通用解决方法如下:

  步骤:1、下载dbflash.rar,(http://www.bubuyu.org/dl/dbflash.rar)解压后安装,文件夹内包含“Config_Files”文件夹、“Driver”文件夹、“Primer.exe”、“Primer.ini”

  2、右键单击“我的电脑”-“硬件”-“设备管理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右键选择“CYPRESS AT2LP RC58”或“CYPRESS AT2LP RC42”属性,“驱动程序”-“更新驱动程序”-“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不要搜索。我要自己选择安装的驱动程序(D)。”-“从磁盘安装”-“浏览”-选择刚才解压的“Driver”文件夹,“CyUSB.inf”,“打开”,即可完成“CYPRESS AT2LP”驱动的安装。

  3、双击运行“Primer.exe”,把移动硬盘USB线拔下再插上,过几秒看到 primer 的主画面出现绿色的“SUCCESSFUL”,关闭“Primer.exe”,拔掉移动硬盘USB线再插上则可以使用了。(附注:网上有的**说画面是红色的“SUCCESSFUL”,我确认我看到的是绿色,估计别人互相转载,打错字吧?!)

  方案一说明:移动硬盘原理就是通过转接芯片支持硬盘接口,“CYPRESS AT2LP”就是转接芯片的一种,通过“Primer.exe”是修复“EEPROM”(可编程/可擦写**体),由于以外断电和碰撞或多种原因造成芯片“EEPROM”信息丢失导致系统不识别硬盘,所以用这种方法解决。

  方案二是我自己遇到的特定情况:过两天后,再次使用移动硬盘,显示发现新硬件“CYPRESS AT2LP RC7”,然后又是硬盘不识别,突然有种崩溃的感觉,快疯了,于是又再次大量的搜索信息并思考各种方法。

  首先,进入www.cypress.com官方网站,即该系列芯片组的生产厂商,可以选择进入“简体中文”,后来发现该网站中文版做得很烂,多数未汉化,只能凭直觉下载相关驱动/软件。

  然后拆开移动硬盘盒,看了一下硬盘转接芯片型号,芯片上标的是:CY7C68300C-56PVXC,由于出现的新的问题,我无法判定芯片是属于RC58/RC42/RC7,很矛盾。

  偶然搜索到一篇德文的解决类似问题的PDF文档,翻译后大致内容和方法如下:

  CY7C68XXXA、CY7C68XXXB、CY7C68XXXC系列芯片通用,CYPRESS AT2LP 系列也能通过该方法解决。

  1、在www.cypress.com官方网站下载软件“Cypress CY4615B_CD”(如果你英文不好,找不到,联系我,我给你传)下载后解压。

  2、右键单击“我的电脑”-“硬件”-“设备管理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右键选择“CYPRESS AT2LP RC58”或“CYPRESS AT2LP RC42”属性,“驱动程序”-“更新驱动程序”-“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不要搜索。我要自己选择安装的驱动程序(D)。”-“从磁盘安装”-“浏览”-选择刚才解压的“CY4615B_CD\Manufacturing Software\Driver”文件夹,“AT2LPMFG.inf”,“打开”,即可完成“CYPRESS AT2LP”驱动的安装。

  3、运行“CY4615B_CD\Manufacturing Software\Blaster.exe”,在“Read From File”一项中选择/读入“CY4615B_CD\Manufacturing Software\Config_File\CY4615B.iic”,然后点击“Write To Device”,显示“Successfully wrote configuration data to device”则写入成功。

  方案二其实是利用“CYPRESS AT2LP”软件进行该系列芯片/“EEPROM”芯片还原设置,并可以在板写入/修改某些参数达到修复/优化的目的。

  还看到一位网络牛人,通过修改移动硬盘工作模式,使刻录速率达到12X(12倍,硬盘/光驱速率)

  目前CYpress CY系列软件,最新版本是4618,推荐使用4615B,因为4618需要.NET Framework1.1支持,比较麻烦。(我装了.NET Framework 2.0,仍然无法安装4618)

  小知识:许多基于C/C++编写的程序/软件,都需要.NET Framework的支持。

  方案三及其它: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还出现过类似的提示,插入USB线后,显示“非高速USB接口”,同样不识别移动硬盘,重新安装主板驱动后解决。

  网上有**提示可以在BIOS设置里打开允许硬盘寻址中断,遗憾我的笔记本BIOS里没有这一项。

  还有一种原因也可能造成无法识别硬盘,笔记本工作电压比较低,一些笔记本主板工作电压不稳定(原因是电源管理程序),导致移动硬盘供电不足,通过插两个USB接口的方法解决,数据线两个USB接口,粗的那根是数据输入,细的那根是辅助电压输入。

  还有nfore2系列主板的兼容性问题,需要下载nfore2主板专用USB驱动程序。

楼主:
楼上好牛啊,就是有些麻烦,我回头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