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驱动芯片测试方法

楼主(2011-11-17):
做一个LCD驱动芯片测试架,主要就是测量芯片各个驱动管脚COM,SEG端得波形是否正常来判断端口是否正常,各位大侠指点下,有什么好得测试方法没

网友A:
较简单方法是用产品加点自测试程做个治具测.

低成本无飞线治具【DIY】大揭密

楼主:
T叔这方法果然好,但是是要人工判断IC是否正常吧,我现在想做一个自动测试的架子,请教是用什么方法测量管脚的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B:
测量漏电行不行?

楼主:
漏电应该不行吧,如果端口坏了,没波形,测量漏电是不是会测不出?

网友B:
漏电应该不行吧,如果端口坏了,没波形,测量漏电是不是会测不出?
引用 楼主:

这不就已经测量出来了吗?

楼主:
有没有那么一种方法,像交流那样求他的有效值

楼主:
6L叶大侠,小弟愚钝,再指点下,是怎么测量漏电,是测量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