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单片机 & 16位单片机

楼主(2011-11-17):
在写8位单片机和16位单片机在用C语言写的的过程有什么区别,用在8位单片机的软件可以直接烧录到16位单片机内使用吗?不知道现在市面上用的单片机是8位的多一点还是16位的多一点?
      请教

楼主:
对于我来说这问题有点困惑!

网友A:
用在8位单片机的软件可以直接烧录到16位单片机内使用吗?

肯定不能直接烧录...
即使直接烧录也不能用......

网友B:
管他几位,能用就行!

网友C:
编写没啥区别,除了与硬件非常相关的部分,其他算法看不出其别。不是8位16位的问题,是任何一种单片机编写的程序换到另一种单片机上(甚至绝大部分同一厂家同一家族的单片机)都需要进行程序移植,主要是改硬件部分。

网友D:
肯定不能直接烧的,指令集都不一样。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也比较困惑,或者定义常量或是变量的时候,得修改一些吧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帮忙,还有一个问题,单片机根单片通讯方面的问题,我之前公司是做安防智能楼宇这一块的产品,比如说每一栋楼房入口需要一台门口机,在门口机端输入相应的住户号就可以呼叫到各楼层的室内机,请问一上这台门口机与室内机之间的通讯在软是怎么实现的?通常所说的通讯协议是什么意思?
   还请各位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