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UCC27201的使用

楼主(2011-11-17):
HI LI口输入信号 控制 HO LO
HO LO一个口H 一个口L
R4 R5用的是0Ω
现在有2个问题 像向诸位请教下
1. 当24V和Single之间接负载后 一上电 芯片就烧毁
怀疑一个FET开启时 另一个FET没有关闭 导致VG短路 芯片烧毁
请问各位有什么办法没
2.  当只用一个FET时 例如只装TR2
然后在24V和Single之间接负载后 上电后 芯片仍烧毁
当我调整R5的阻值变大后 就不会烧毁了
请问这个是为什么

楼主:
是我说的不够详细么 咋木有人理呢 求各位大大出现

网友A:
UCC27201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为了驱动F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