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关于看门狗重启的问题

楼主(2011-11-17):
请问STM8看门狗重启以后有没有可以保持重启前数据的RAM?考虑过用EEPROM,不过如果擦写次数多的话怕芯片会坏。(程序特意设置的采用看门狗重启,每天有20多次)

楼主:
使用的是窗口看门狗

网友A:
看门狗复位不影响内部RAM的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香水版主,也就是说随便一个标志位就可以区分咯

网友A: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香水版主,也就是说随便一个标志位就可以区分咯
引用 楼主:

一个标志位就可以。但为了更加安全,可以考虑使用一个字符串,比如:“STMicroelectronics”。

楼主:
一个标志位就可以。但为了更加安全,可以考虑使用一个字符串,比如:“STMicroelectronics”。
引用 网友A:

香水版主,好像不行。看门狗复位以后RAM数据没有保存

网友A:
香水版主,好像不行。看门狗复位以后RAM数据没有保存
引用 楼主:

不可能。

你怎么知道没有保存?

楼主:
不可能。

你怎么知道没有保存?
引用 网友A:

系统上电运行以后设置了一串数字,然后启动看门狗复位,启动以后判断设置的那一串字符串 结果数据不是上电后设置的那一串数字

楼主:
不可能。

你怎么知道没有保存?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指的不改变的地址是多少呢?通过仿真,我看到数据起始地址是0x53,看门狗复位以后变成了0

网友A:
看门狗复位后,你在哪里看的?运行了什么程序?

楼主:
看门狗复位后,你在哪里看的?运行了什么程序?
引用 网友A:

使用ST-LINK仿真看到的,启动看门狗复位程序可以重新从入口地址开始运行

网友B:
回复 楼主:
保存的数据有大概有多大?可以使用的EEROM有多大?

网友C:
我觉得调试看门狗根本就不该还用ST-LINK,直接全速运行,通过串口打印消息查看,

楼主:
我觉得调试看门狗根本就不该还用ST-LINK,直接全速运行,通过串口打印消息查看,
引用 网友C:

其实看门狗早就调通了,我只是想在程序启动时判断是上电复位还是看门狗复位(看门狗复位的话其实单片机是没有掉电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保存的数据有大概有多大?可以使用的EEROM有多大?
引用 网友B:

数据量倒是不大,就一个标示而已,用来判断是上电复位还是看门狗复位。EEPROM也考虑过,不过如果经常擦除和写数据,怕运行久了以后把这几位写坏了

楼主:
看门狗复位后,你在哪里看的?运行了什么程序?
引用 网友A:

香水版主是不是误解我的意思了,上电复位和看门狗复位确实都会清除从地址0x0000-0x07FF的RAM数据

网友A:
请你不要运行任何程序,包括启动程序! 通常启动程序会做清除RAM的动作。

楼主:
请你不要运行任何程序,包括启动程序! 通常启动程序会做清除RAM的动作。
引用 网友A:

呵呵,谢谢。如果不运行程序怎么判断是上电复位还是看门狗复位呢?

网友A:
你自己修改启动程序嘛。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数据量不大的话可以考虑采用这样的方式。。同样是使用EEROM,比如说你有需要存储的数据是10个字节的话,那么你就预备(10*10+1*10)个字节的空间咯。。然后你轮流使用每一个10字节进行读写,然后用1*10那10个字节来表示你当前正在使用的是哪10个字节的空间。。。。那么就相当于读写次数是原来的10倍了嘛。。。当然你如果能够掉电做到掉电能够RAM保持数据就最好啦,呵呵。。。

楼主:
回复 楼主:
如果数据量不大的话可以考虑采用这样的方式。。同样是使用EEROM,比如说你有需要存储的数据是10个字节的话,那么你就预备(10*10+1*10)个字节的空间咯。。然后你轮流使用每一个10字节进行读写, ...
引用 网友B:

谢谢,其实我只是想区分是掉电复位还是看门狗复位。你的这种方法倒是为以后掉电保存数据提供一种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D:
不会吧,没有遇见,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