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关于上电复位和窗口看门狗复位的区分

楼主(2011-11-17):
请问是不是有办法可以区分是上电复位还是窗口看门狗复位

网友A:
请看复位状态寄存器的说明。

楼主:
请看复位状态寄存器的说明。
引用 网友A:

感谢香水版主,上电以后读复位寄存器的值可以判断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