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407 烧写程序求助。。。带仿真器。。

楼主(2011-11-17):
提示: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8000
Please verify target mermory and memory map
点确定后提示:
a data verifacation error occurred file load failed
(我把程序烧在0x8000处的SARAM区)

网友A:
可能是CMD文件的问题吧。

网友B(2013-08-03):
您好,我也有遇到此問題,可是我不知道怎麼看CMD文件有問題呢??
不知道可否教學一下

网友C:
我遇到过,电脑重启就好了,或者connect下,reset cup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