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稳压芯片

楼主(2011-11-17):
输入端 是直流12v 左右,要求 输出5v,电流2A左右,纹波小。急死了,大虾们,如果有 好一点芯片,推荐一下,谢谢了啊。

网友A:
对于DC-DC来说,纹波电压小和芯片没有很大关系吧!只要是正规厂商的,其性能都差不多。差别较大的应该是可靠性和各种保护功能。
因此对纹波来说应该没有所谓好一点的芯片!
纹波电压主要与PCB排板和外功参数的选择有关系!
个人意见,供参考!

网友B:
如果纹波大了,可以在串一级π滤波 或者选用LDO来做

网友C:
同意二楼的看法,这个纹波是通过排版和用料来控制的,一般100mV以内是OK的,这里推荐我们的BM1410A,2.2A的,SOP8封装,比MP1482更便宜。样品免费,联系QQ:1035519216

网友D:
这个应该必须用DC/DC了,TI的芯片比较好,文波输出小,但是价格相对来说就贵了,SY8152你可以去试下,我可以发规格书给你,QQ1450531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