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可控硅参数

楼主(2011-11-17):
请教一下,这四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是可控硅的G-K间处于低开启状态电压时,A-K间等效电阻为9.74毫欧?
G-K间的阻抗特性是什么样的?

楼主:
各位GG,谁了解,给俺解释一下呗

网友A:
后面不都附带解释了吗?

你自己翻译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实在不行,把它抄到百度中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