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能实现1/1000的方波么?

楼主(2011-11-17):
方波频率1K
什么电路可以实现?

网友A:
使用模拟电路实现频率1K的方波?为什么不使用数字电路呢?

网友B:
1/1000是指什么?占空比分辨率?

楼主:
是向做一下比较,模拟、分立元件的数字、还是PLD方便?

网友B:
方波还是用数字晶振方波.

网友C:
两个互补三极管可组成窄脉冲发生器,但精度不高。

网友D:
除非有比1/1000更高精度的元件

楼主:
1/1000是占空比

网友E:
模拟电路肯定可以实现

网友F:
方案和设计的性能指标密切相关,如果不考虑太高的精度要求的话,555就能实现。

网友G:
可以用运放连接成施密特形式构成方波发生电路

网友B:
如果你要求的是1/1000占空比,其实就是一个分辨率为1/1000的PWM波.这个模拟电路实现还是不难的.
一个+/-10V的三角波,用直流去斩波,那么做到1/1000分辨率,只要求直流能有20mV的步进,这个应该是容易的.三角波的稳定需要花点功夫.